电机驱动测试,这么复杂?

楼主(2011-06-24):
本人刚换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工业系统中的变频电机驱动测试,开始熟悉电机驱动测试技术。以前的测试经验基本上就是利用万用表、示波器这些进行一般的开关电源的测试,感觉跨度有点大啊,呵呵,刚才在百度文库上看到一篇文章,变频器测试需要用到动铁式仪表、整流式仪表、热电式仪表、电动式仪表、谐波分析仪。。。晕,这么复杂吗?不就是输入、输出值测试、能效测量么?有懂的出来说说看看

网友A:
有完善的产品测试的厂家才可能生产出好的产品。
学无止境!

网友B:
是的有完善的产品测试的厂家才可能生产出好的产品。
学无止境!
秦汉

网友C:
在干中学最好,难得

网友D:
在学习中成长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E:
绝对检测仔细了
要产品有问题了不就害死大家啊

网友F:
质检是产品出厂前最后一道关口,马虎不得呀

网友G:
专业的测试和现场测试还是有所差别的!

网友H:
根据原理就能找到相应测试方法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不断学习 有好处的

网友J:
绝大部分电性能测试现在都是用示波器就可以实现了,但与一般的示波器测试还是有差别,比如必须使用高压差分探头、电流探头,最好使用好点的配置,对性能影响很关键。

网友K:


网友L:
电机驱动测试与一般的电源测试差别不大,额定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总失真度…….我直接用泰克示波器MSO4034b就能实现全部的电源测试,如果配置了PWR功率分析模块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几个按钮操作就可实现开关损耗、谐波、纹波、安全工作区、调制和转换速率等大部分指标的自动测量。

网友M:
楼主说的是过去的测试方法,现代示波器采样率高,相比于传统的谐波分析仪可以以非常高的细节(分辨率)捕获快速变化的事件。而且,示波器记录长度足以采集所需的周期数,即使在非常高的采样分辨率下也不例外。

网友N:
示波器一般都能完成这些指标的测试,但如果具有专门的功率分析模块会非常方便、精确很多,当然你也需要额外支付几千块的米米(楼上说的泰克PWR功率分析模块是选配),另外高质量的差分高压探头和电流探头的指标非常关键,对于指标要求高的测试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O:
与一般开关电源测试还是有些差别的,变频器的功率和效率测量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IGBT 本身的损耗,这些测试可以直接利用示波器本身所带的功率测量和损耗测量功能可以准确测量出输入或输出功率以及IGBT的损耗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牛们!我在泰克的网上找到了一些电机驱动的资料,很全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