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比方说,我现在想把2.5这个数值传送到D0,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用浮点数传送指令EMOV
LDP SM400
EMOV E2.5 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浮点数传送指令EMOV
LDP SM400
EMOV E2.5 D0

三菱FX2N PLC有EMOV这条指令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B:
浮点数好像是不能直接传送的/你可以先把一个整数传进去/再把它转换成浮点数/比如你要把2.5传到D0/你先传一个25传到D1/把D1转换成浮点数后/D1再除以10就等于2.5了/最后把它存在D0里面
  • 下载积分:+1(丛入门到放弃)

网友C:
    放大后再传送。

网友D:
    FX3G的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好像是不能直接传送的/你可以先把一个整数传进去/再把它转换成浮点数/比如你要把2.5传到D0/你先传一个25传到D1/把D1转换成浮点数后/D1再除以10就等于2.5了/最后把它存在D0里面

    赞同  FX2N想把小数(我说的是常数)传进寄存器里貌似只有这办法了。
  • 下载积分:+1(丛入门到放弃)

网友F:
    不能?,换成25.变通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好像是不能直接传送的/你可以先把一个整数传进去/再把它转换成浮点数/比如你要把2.5传到D0/你先传一个25传到D1/把D1转换成浮点数后/D1再除以10就等于2.5了/最后把它存在D0里面

    同意

网友H:
    师哥师姐们,要说真话哟。就是不懂才问的,做师傅的就是师傅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师哥师姐们,要说真话哟。就是不懂才问的,做师傅的就是师傅的样子

    不相信我们大家那你觉得还有必要来这里交流吗?

网友I:
    FX系列PLC内部寄存器不能寄存小数吧!
    相互学习

网友J:
你不会用浮点剩1吗

网友K:
同意三楼齐头说法
好好学习

网友L:
三菱浮点数怎么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