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不受控制

楼主(2011-06-24):
公司里来了一台二手机台,没有任何资料,当运行几个小时后,温度不受控,持续升温直到上限报警,复位PLC后又能运行几小时,温度是受压缩机的变化面变化,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程序不对或元器件故障

楼主:
每次起动时,最初的几小时可控,到后面就控制不了。

网友B:
要看控温方式,详细点好不好

网友C:
运行几个小时才不受控制?必须看一下电路具体怎么接了。

网友D:
应该是测温度的热电阻(偶)线路虚接或是测温度器件性能不稳定了,换之试试!

网友E:
应该是测温度的热电阻(偶)线路虚接或是温控器件性能不稳定了,换之试试!
秦汉

网友F:
看看温控线是不是和动力现在一起受污染了

网友G:
测温度的热电阻(偶)发生了工作点漂移吧

网友H:
楼主!
你将你们机台上的SSR(固态继电器)跟换掉!不要购买你机台上的哪型号SSR(固态继电器)了!购买好一点的!注意实测一下你加热机台电热管功率!
相互学习

网友I:
传感器老化、PLC输入娄不正确

楼主:
已解决,感谢大家的见解。

网友J:
怎么解决的?楼主说说啊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K:
應該把結果和大家分享下.謝謝!

网友L:
说的太笼统,无法分析。

网友M:
这个不好说

网友N:
解决完了就把大家甩一边了

楼主:
已解决, 是温控模块里的电路板问题。

网友O:
在你的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加一个130欧姆的电阻 试一下

网友P:
遇到过下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