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故障

楼主(2011-06-24):
一设备在使用中,出现报警,情况描述如下,
硬件 松下PLC 三菱触摸屏 三菱伺服驱动器 三菱伺服马达
点动时 反转正常 正转报警
触摸屏显示伺服马达定位异常
三菱伺服驱动无异常显示
好好学习

楼主:
能提供一些帮助,在这里谢谢了,可以加我QQ 。 869694152。能了解更细一点,
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去查查报警代码,看看是报什么警

楼主:
驱动器无报警显示,在触摸屏上面显示伺服马达定位异常
好好学习

网友B:
去看看编码器的A B

网友C:
拍個照片上來給大家看看可能可以縮短DEBUG的時間
但是我猜
可能是正轉的極線定位SENSOR毀損了
所以發生警報

网友D:
报警多少?
、

网友E:
应该要搞清楚“触摸屏上面显示伺服马达定位异常”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才有针对性。
驱动器无异常显示,那有没有接受到驱动信号,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到驱动器(PLC无输出),应该是PLC程序问题,应着重检查限位感应有无起到作用

网友F:
触摸屏是程序报警,这种情况应该是定位的感应开关失效

网友G:
报警代码啊,有手册的

网友H:
触摸屏上的显示不一定就完全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拍個照片上來給大家看看可能可以縮短DEBUG的時間

但是我猜
可能是正轉的極線定位SENSOR毀損了
所以發生警報

5楼正解,也可以看看程序里面的软限位

网友J:
程序里面的软限位导致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K:
检查PLC输入点接的各类感应开关,编码器等,一般都是这类原件检测异常造成的

楼主(2011-08-02):
二楼   查报警代码,问题中已经说明了,伺服没有报警,查什么代码

四楼   看A  B相。    怎么看呀,帮忙说一下

好多说是内软限位损坏,这个也有可能,但看不到程序内容,谁有松下FPG-C32T2H松下解密软件给个看下,是H系列的
好好学习

网友L: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