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QM1H CPU21程序

楼主(2011-06-24):
我今天碰到一个欧姆龙CQM1H CPU21的,我用CX-ONE的软件(8.0)在现场想读程序,自动在线后.显示对话框后,显示无法与PLC连接.请高手指点,而对话框只显示:型号CJ.CS.CP;通讯端口只有COM3和波特率.谢谢指教.急急急

网友A:
那还不如直接选好CPU 型号与端口连接的快,我平时都不用自动在线,感觉比较慢,
先选择CPU类型快很多的, 有时候自动在线的也搜不到某些型号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欧姆龙啊,我听到就头痛,因为我认为太难学了,放弃啦。手头倒是有一台CQM1H CPU21的编程器,编程线也准备好了,哈,连接不上!

网友C:
直接新建工程,选择对应型号,设置通讯参数,直接在线就行了。如果线,和软件都没问题,则可能硬件通讯口问题,通讯参数或者协议设置问题。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这样就可以读了 ..

网友D:
直接新建文件,选择PLC类型直接下载吧,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E:
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