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今天客户那边断了一下电,过了一会屏的OS丢失了,提示安装基本os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正常使用中断电丢失OS,估计屏质量够呛,OS可以看做电脑的操作系统,电脑安装好编程软件,通讯连接下载就行了,还需要下载画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