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触摸屏,请指教,谢了

楼主(2011-06-25):
如何清除触摸屏上旧的程序画面,重新下载新的画面程序?谢谢

网友A:
屏上没密码的话,你电脑上编好画面,直接传送进去(不同的屏操作不同),原来的画面就没了,新的画面就有了。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下载上新的程序画面,旧的就被覆盖了。

楼主:
屏上原程序有密码,我也知道,编一新画面下载显示“拒绝访问”,应该怎么办?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C:
解密啊
什么屏啊

网友D:
要么解密,要么,把触摸屏的电池取下来,让它丢掉程序。

楼主:
台达屏,我知道密码,只是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D:
你知道这个屏的最高权限密码了吗?

楼主:
不知是否最高权限密码,但输入它(12345678)可上载程序。。

网友D:
不是最高权限密码。上次你用的台达那个解密方法里有,你看下/

网友D:
兄弟加我QQ24838272。我也想知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