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100W三菱的编码器改为750W的呢?

楼主(2011-06-25):
怎么把100W三菱的编码器改为750W的呢?三菱伺服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改这编码器啊?外面大小不一样的,而且自己拆卸时很容易把编码器里的码盘弄坏的,坏了整个编码器就坏了

网友B:
买个750w的,卖掉100w的,两全齐美,你看如何?

网友C:
尺寸都不配套

网友D:
编码器功率??没听明白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否为:用原来100W的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装在750W的伺服电机上???
好像很难,小日本他们制造的东西,他的编码器就跟他本身的伺服电机配套,拿去其它伺服电机上好像不行

网友F:
编码器跟伺服电机不配套

网友G:
分辨率不一样的,我们试过了。

网友H:
编码器上有分辨率多少的,如果分辨率是一样的可以试,一般接口不合,有点难搞。

网友I:
这些玩意,在大公司里根本就不需动脑筋,因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根本不需要改这改那的。

楼主:
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否为:用原来100W的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装在750W的伺服电机上???
好像很难,小日本他们制造的东西,他的编码器就跟他本身的伺服电机配套,拿去其它伺服电机上好像不行 很多人说过可以的哦

网友J:
联系我!
帮你改!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K:
编码器也有功率????

网友J(2011-07-26):
没有功率,驱动器怎么知道接上去的电机是多大的!小了还好!大了直接烧模块

网友L:
编码器还有瓦数???????????????????

在东莞市

网友M:
改这个有意思吗, 直接换新的就可以了, 还要那么麻烦,没有研究性

网友J:
呵呵!编码器没有瓦数!只是内部的存储器的数据存储了电机的型号!
小功率当然没优势,不过大功率的就有研究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