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欧姆龙CPM1A中断程序中的输出复位问题。

楼主(2011-06-25):
进入中断程序,让10.00置位输出,怎么让10.00再复位停止呢?

网友A:
SBN 0里面不要再用SBS 0了吧,0.10 ON了10.00就复位了啊,或者子程序返回了

楼主:
试了,不行,用复位指令也不行。

网友B:
1,子程序不要用常通调用,2,子程序中可用@SET 10.00,主程序就可以用RSET 10.00复位它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

网友C:
试了,不行,用复位指令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