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各位大侠,请教下假如我想用三菱品牌来做一台两轴的机械手,那应该需要哪些配置呢?最好是列一个详细的清单,譬如型号,名称这些。。。谢谢!

网友A:
你干脆叫人家把程序都写好,接线图都画好给你好了。

网友B:
自己查资料列出来别人乐意给你意见,不要总想着不劳而获

网友C:
1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叫人家把程序都写好,接线图都画好给你好了。

师傅你太夸张了吧,我只是求个意见。。

网友D:
太多了,看你要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提高自我。

网友F:
这个只能靠自己了,先自己找找资料。

网友G:
查下成熟产品资料
秦汉

网友H:
直接买不就完了。

网友I:
XY平台有现成的配置,也可以自己设计。
基本配置:1.伺服驱动2套,配合机械部分参考联轴器,丝杆直线滑块,拖链,防护罩等;
          2.脉冲控制2路,如果需要制作闭环的配2路高速计数器;
          3.原点极限传感器6个;
          4.人机界面1个
          5.紧急停止、启动、点动按钮若干;
          6.若干低压电气元件及电线电缆

推荐品牌和型号:
1.PANASONIC A5系列伺服
2.OMRON CP1L系列PLC
3.OMRON EE-SY系列光电传感器
4.WEVIEW 5.4寸彩色触摸屏
5.SCHNEIDER系列按钮
6.LAPPKABLE电线电缆

以上仅供参考,我参与设计过N个XYZC机械手,基本上主要的问题是在移动轴一定要选柔性电缆不然影响使用寿命。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J: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场合
是干重活呢?还是轻

网友K:
欧姆龙cp1h-a plc
道尔光栅尺,800mm,1000mm
86步进一套
57步进一套
欧姆龙开关电源300W一台
接近开关6个
其他还在气动元件
这是我刚做的一个项目
精度可达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