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6-25):
我有一个新的三菱伺服驱动器,现在想调试一下,在一台正在使用设备上,拆除一个同样的伺服的驱动器。(在调整理以前,需要注意那些事项),例如,原点定位,电源方面。还是都不用注意,直接更换调试就可以
好好学习

网友A:
一样的话,你只要把伺服参数备份下来再灌到新的伺服放大器里面就OK了,不需要调试

网友B:
下个该型号的伺服调试软件,将你换下的驱动器参数备份下。换驱动器后,将参数输入新驱动器,并做原点校正。注意驱动器上还需要电池。如果再重新换回老驱动器,一般只需重新较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同型号的话,你只要把伺服参数备份下来再灌到新的伺服放大器里面就OK了!

网友D:
我想知道具体说明

网友E:
同意2楼的,如果是绝对位置,要把机械回原点后上电

网友F:
绝对值的原点怎么校啊

网友G:
MA-J2S系列就直接换就OK了,但注意通道拨码要与原来的一致,电池要在关电前尽快装上。MA-J3系列的话要先备份原驱动器参数,然后再把新的同型号装上灌输参数进去OK,另注意拨码一致

网友G:
MR-J2S系列就直接换就OK了,但注意通道拨码要与原来的一致,电池要在下次关电前尽快装上。MR-J3系列的话要先备份原驱动器参数,然后再把新的同型号装上灌输参数进去OK,另注意拨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