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能在 线编辑吗?

楼主(2011-06-25):
请问各位西门子200能在 线编辑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你大约要损失一半的程序容量用于在线编程。

楼主:
能在讲解在详细点吗?

网友B:
通讯连接,直接在线编辑就行了。

楼主:
程序在监控状态,在调试菜单中选择在运行中编辑,可是依然无法在线编辑。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太老的型号是不支持在线编辑的,楼主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尚未试过在线编辑,觉得不塌实

网友E:
能 调试---->在run(运行)模式下编辑程序,打开后先上载,编辑,下载

楼主:
我的版本是V4.0 SP6的
能支持在线编辑吗?

楼主:
我们用三菱,欧姆龙的PLC都是在监控状态修改,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
西门子怎么使用?
请各位指点!

网友F:
在线后,退出监控状态才能进行编辑。
编辑完毕后即可“下载”程序,此时PLC不会停机。

网友C:
要看PLC的版本,cpu21?的不支持在线,就是早期的那种,还有cpu22?中订货号倒数第五位为0的也不可以,个人经验,仅供参考,不一定100%正确

网友G:
完全可以,尽管放心使用!
愿意交更多

网友H:
看来还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