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采用485通信,单台仪表,参照SDA--RDA--A+  SDB--RDB--B+的接线方式,G.OUTPUT仪表的一组数据是H81 H04 H41 H44.G.INPUT 读回的数据也是H81 H04 H41 H44,看不懂请哪位高手指点。

楼主:
D寄存器监控到数据跟我发出的一样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吗?请各位高人也指点下!

网友B:
发出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一样的话,说明仪表在总线上,一切正常。。。。这种数据一般是测试用的,测试从站有没有回应。不同的设备测试数据是不一样的,看通讯手册

楼主:
我的接线方式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C:
模块上的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因此在发送数据的同时会接收到同样的回传数据,因此就必须在梯形图编程的时候必须使用一个判断,才能够知道是自己所需要接受的数据还是回传数据.
一般接受时会清空,是这样吗?
数据接收:是定长还是结束码?

楼主:
我发送的数据是4个字;H81 H4 H41 H44,仪表返回的标准数据应是H81 H6 H89 H数据1 H数据2 H校验吗,我怎样用程序来区分呢?

网友D:
用 RS422 / RS485 轉換器即可

网友E:
需要转换器的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两天努力我放弃了QD71C24N通信,为了感谢各位我把解决方案发给大家共享,现在我采用的是威伦屏的宏指令读取数据,读回的数据写入PLC的D寄存器即可。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return_value
short date[9]
char comand[4] ,count[22]
comand[0] = 0x81
comand[1] = 0x04
comand[2] = 0x41
comand[3] = 0x44
OUTPORT(comand[0], "Free Protocol", 4)
INPORT(count[0], "Free Protocol",6, return_value)
SetData(count[0], "Local HMI", LW, 0, 1)
SetData(count[1], "Local HMI", LW, 1, 1)
SetData(count[2], "Local HMI", LW, 2, 1)
SetData(count[3], "Local HMI", LW, 3, 1)
SetData(count[4], "Local HMI", LW, 4, 1)
SetData(count[5], "Local HMI", LW, 5, 1)
SetData(count[6], "Local HMI", LW, 6, 1)
SetData(count[0], "MITSUBISHI Q02/02H", D, 0, 6)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这个模块两个字:“难搞”!!!!!!!!!!!

网友F(2011-11-24):
我也是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我也打算以后放弃三菱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