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拨码开关的欧姆龙梯形图怎样编

楼主(2011-06-25):
拨码开关输入到CPM2AH的梯形图怎样编写请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如果用8421拨码开关,随便接PLC的4个输入,把4个输入分别输给个内部辅助继电器如:W1.0,W1.1,W1.2,W1.3,然后读W1字,就知道拨码开关,若多拨码,可采用类似键盘矩阵式方式

网友B:
能详细点就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主各位的指点能给个梯形图看看吗?

网友C:
用MOVD指令就行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