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画图的问题

楼主(2011-06-25):
我打开EPLAN画图时 鼠标左键双击后 就是复制了!这样很麻烦!各位高手们能告诉我怎么设置才能使EPLAN画图双击鼠标左键不是复制

网友A:
在设置里边可以改的,是什么快捷键里边吧,试一下

楼主:
谢谢你!!但是非要把复制的快捷键改为其他的才行!不能用CTRL+C

楼主:
能不能不改变通常的设置 而让双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