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 214-1BD22-0XB0为什么M0.0不能复位

楼主(2011-06-25):
编了个程序:I0.0为启动,I0.1为停止,驱动M0.0的启保停的程序。
当I0.0瞬时接通后,M0.0置ON,在没有使I0.1接通时将PLC置于STOP位置。等待1分钟后,再将PLC置于RUN。
发现M0.0仍然置ON。
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PLC的问题,还是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本就如此?

楼主:
难到高手们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断电保持.

网友B:
默认的MB0~MB13这14个字节为永久保持区,写入EEPROM中。

网友C:
PLC停止与PLC断电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楼主:
除1楼这个程序外,没有别的程序。更没有引用双线圈,又没用定义MW0或是其他的数据占用了M0.0。
由于初学S7-200入了个二手的,因此怀疑是PLC有问题,使得M0.0置ON后,PLC由STOP转为RUN时不复位。
我只是要高手确认这只PLC正常就好。谢谢!

楼主:
除这个程序外,没有别的程序。更没有引用双线圈,又没用定义MW0或是其他的数据占用了M0.0。
由于初学S7-200入了个二手的,因此怀疑是PLC有问题,使得M0.0置ON后,PLC由STOP转为RUN时不复位。
我只是要高手确认这只PLC正常就好。谢谢!

网友D:
你把高手都请到了,够有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