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有回原点指令吗

楼主(2011-06-25):
请问各位西门子200有回原点指令吗,不使用定位模块,和三菱FX ZRN指令类似的指令?
有吗?

网友A:
我也因为这个问题而困绕,以前一直用三菱的来控制伺服,所以用其它PLC时也会套用三菱的思路,西门子的PLC质量是不错,我用S7 200 做摸拟量控制比较多,但一直没做过伺服控制之类的工程,如果西门子的官网能提供一些范例程序就好了,期待中!
愿意交更多

网友B:
问题能详细?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C:
我都用高数计数器来回原点的。因为西门子没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要不就是要传感器来回的。没其他办法。

网友D:
有的,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有绝对定位,想对定位,回参考点,急停!

网友E:
没有回原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