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5):
手里拿到一个松下的PLC 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就三快电路板 外壳都没有 之前碰到一个基本一样的 是FP0的
板子上有圆口的下载口,但是这次的没有圆形的下载口 只有一个2排 20针的公头接口,我想问一下 这个下载线
该怎么做啊,上次的下载线网上找的制作方法有效,这次20针的 什么也找不到。

网友A:
怎么会没外壳呢?
而且连下载口都没有,是不是扩展模块啊?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和我用的定位模块很像。

楼主:
楼上2位 这个绝对是一个plc  我给你们看看图片

楼主:
图片够清晰不!!三层最上面的就是plc的核心所在了 下面2个估计是输入输出拓展模块。 这个plc应该有年头了吧

楼主:
我突然感觉这个plc应该是不能编程的 第一张图片最左边的那个20针的口应该是接拓展模块的 跟三菱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这样的plc应该是定制的吧 程序已经拷进芯片了 直接插在rom的位置就可以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C:
应该就是扩展模块!

网友D:
貌似输入扩展

网友E:
你的《PLC》是不能运行的。因为少了真正的PLC 。也无法编程,开关变压器旁边那个IC插槽是关键。应该是用专用的编程器将程序烧录到EPROM里再插到IC插槽里。我见过这种芯片,有电檫除和紫外线查处的两种。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 这个就没有编程口  那么要么用专门的编程工具 要么呢直接插拷贝好的rom直接用了。看来没办法了。

楼主:
这台机器是意大利的来的有好多年的历史了。   我之前给修过一台跟这个一样但是多了一个4针的编程口 但是这个没有。这是一台磨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