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系列的是最新款

楼主(2011-06-25):
三菱PLC怎么系列的是最新款

网友A:
知道的是FX3G

网友B:
小型的,3G,还时3U,那个更新呢?
爱拼才会赢

网友C:
大型的是L系列,替代原Q系列。
小型的最新是FX3G
爱拼才会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型的是L系列,替代原Q系列。
小型的最新是FX3G
L系列无法代替原先的Q系列的……只是Q系列的阉割版本,为了就是提升性能,降低价格……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