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t responding(02:FE)

楼主(2011-06-2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偶有一设备运行时突然出现;plc not responding(02:FE) 停机。
后来设备厂商来公司将PLC上面的地址编码在开机状态来回拨一次后又好啦。
但是机器在哪里待机没有多久(6个小时左右)又出现一样的故障。
我也按照厂商师傅的方法做过,有时可以但最后还是会再出错。
检查过通讯线(RS232C) 和Pro face 系统设置没问题。现在测得PLC供电247V。
不知道是否和电压有关。

网友A:
247V,如果电源应该是220V的话,有点偏高了。不过一般PLC的电源适应范围很宽的。

网友B(2011-11-11):
看看plc连接触摸屏 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