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300硬件组态完下一步做什么??

楼主(2011-06-25):
请教:S7-300硬件组态完下一步做什么?插入第九块模块
(最后一块了),该做什么?请老师指点!怎么开始编程序呢?

网友A:
编译保存,下载到PLC.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保存下载。

网友C:
安装好硬件,上电,下载。如果没有编写程序再编写程序

网友D:
1)确认硬件编号地址与组态的硬件地址是否一致。
2)可能还需要DP组态。
3)编译后保存
4)打开初始界面。看看视频教程新建OB FC FB 等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网友E:
硬件组态完以后就保存,然后就编写程序。
下载积分:+5(aabbcc29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