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三菱QD75D4模块 报警 102 和 911 怎么办

楼主(2011-06-25):
如题,调试的时候报警,手动报警 102 , 回原位报警 911 应该查那跟线 或者 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A:
102出错编号的故障是驱动使能未开启。911基本参数2“加速时间0”的设置范
围在设置范围之外。

网友A:
1A11 驱动装置READY READY
1A12 驱动装置READY 公用 RDY COM

网友A:
漏接了吧,QD75运行条件, 两个极限限位和驱动使能是必须到位。

网友B:
不知道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