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样用万用表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1-06-25):
怎样用万用表测量编码器的好坏呢,谢谢。

网友A:
没办法的

网友B:
不好检测,我一般都在额外的变频器上试,不好变频器就报警了

网友C:
2楼说得对,我也是这样检测的

网友D:
什么样的编码器啊? 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测频率的档位试试。

网友E:
用指针式万用表好测
秦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指针式万用表好测
如何测量,可否说明一下,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G:
用计数器方便。

网友H:
这个就难了

网友I:
请问 2 楼的老师,如何用变频器测量编码器的的好坏,二者怎样连接,变频器的参数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J:
知道了编码器的原理,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检测编码器的哪些参数撒

网友K:
最方便的方法是示波器。

怎样用万用表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http://ymmfa.com

网友L:
示波器,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 2 楼的老师,如何用变频器测量编码器的的好坏,二者怎样连接,变频器的参数怎样设置,谢谢。
完全不用设置 ,那个变频器对应用的编码器,就在那台变频器上测试,把编码器装到电机上、在把线直接接到变频器。对了有的是通讯启动运转方式(这个需要改下,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改成变频器的面板启动方式)如过编码器是坏的,丢失数据的,那么变频器会报警(和生产中的一样)
这样就知道编码器的好坏了

网友M:
在什么上用的就在什么上测试

网友N:
我只知道用plc

网友O:
“未知生,焉知死?”
找一个新的编码器,准备一个恒流源(30v,5A可调那种),按照说明书接好线,缓慢转动轴,看看Z相是否有输出,接着看A相。
一般玻璃不碎哪能坏啊?倒是有和伺服电机轴错位了要重新调整的。
。。。
灌水啊。。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