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新换的电机无力,大家碰到过没有?

楼主(2011-06-25):
这两天,公司有台设备上的电机过载烧掉了,换了台修过的电机后,电机反应电流偏大,如是把机械部份检查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问题,怀疑电机修的质量不好,又换了一台备用电机试试,现像依旧,因电机是公司修的,问题不大,如是向
同公司的同事咨询了一下,无独有偶,他们还碰到更有趣的,有一次一台设备连换了5台电机,有没力的,有刚上上去就烧的,
最后还是换了台崭新的电机才处理完,修电机的说是电机老化了,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A:
遇到过雷似的,连换几台返修的电机都是电流偏大、发烫厉害,最终还是换一台全新的电机OK。但是那些返修的电机用在其他场合也正常可以用(不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这台设备是滑差电机,不能用变频器控制,不然会出事的

网友B:
是的,要注意
秦汉

网友C:
查一下绕电机的铜线线径与旧的是不是有差距,还有材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修的电机无力基本是偷工减料造成的,旧电机的矽钢片老化造成的电机无力非常有限,要不就不存在修电机这个行业了

网友E:
电机有的不达标,即铁芯和线圈偷工减料了。

网友F:
我可以做到修起来的电动机和全新的电机性能一样,或超过新电机的功率。不相信的朋友可联系我。其实电机输出无力排除电路的功能以外跟电机本身的绕组工艺,散热都有关系。所以修电机要排除轴承故障,如果轴承跑外圈或内圈也会造成发热。
注:本人原来开电机修理店的,现在主要搞机床 电路 程序

楼主:
那台电机是公司里学徒修的,估计是工艺没搞好的原因,还有这台电机以前送给奸商修过,估计现在是延用了那是改过后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台电机是公司里学徒修的,估计是工艺没搞好的原因,还有这台电机以前送给奸商修过,估计现在是延用了那是改过后的数据
电机里面的绕组工艺不合格的话电机运行起来的声音只要是在电机旁边呆过一段时间人都能听出不同来,电动机绕组偷工减料后运行起来声音很不平稳偏向尖锐方向,绕组超过原来的数量时声音会变得很低沉,每槽绕组里的根数相差很大时点击运行声音非常不平稳,呵呵个人经验只做参考。

网友H:
我和7楼大哥一样的经历我也修过电机,电机是越修越烂,徒弟在凿烧坏的线圈时会伤到硅钢片,越凿硅钢片就越少,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那肯定是修壞的嗎,本來好的修了就壞了
新换的电机无力,大家碰到过没有?
http://ymmfa.com

网友J:
原因很多,可能是修复的电机线径小一点点,也可能是拆电机的时候维修工用火烧过定子造成硅钢片退磁造成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不用说就是 偷工减料了 真黑

网友L:
最难弄就是编码器部分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M:
修电机的偷工减料了,还有徒弟实习刚上手,不太懂..乱搞搞到电机机械性能下降了

网友N:
电机在钳完线圈接线时有可能接线错误就会导致电流偏大有噪音发烫无力。 如果在换线时线径弄小 线圈弄少,都会导致无力,如果带上负载就会出现电流过大

网友O: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批同型号的旧电机,里面的绕组线径,匝数也不一样

网友P:
应该是电机修的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查了半天是机械的原因,呕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修的电机无力基本是偷工减料造成的,旧电机的矽钢片老化造成的电机无力非常有限,要不就不存在修电机这个行业了
这种现像刚在我身上发生,把定子重绕线浸漆后,问题解决。
lizhihua

网友R:
肯定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S:
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