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GX Works 软件中软件存储器里设置的值有什么用

楼主(2011-06-26):
GX Works 软件中软件存储器里设置的值有什么用?比如设置D0为十进制的10,是表示程序中D0的值是10吗?还有变址寄存器改怎么设置?还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对你的CPU的软元件进行读取以及写入使用的。。与GX Developer软元件内存功能相同。
变址寄存器的设置根据你的程序需要赋值,其使用与普通的寄存器没有多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