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fx2n-64连接到got1000的485接口线能被电脑识别吗

楼主(2011-06-26):
我有一台三菱fx2n-64的PIC,连接的是通过485转换线连接GOT1000触摸屏,现在我想把PLC输出分屏给电脑显示器,各位大侠给个方案吧!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啥。
是想用电脑监控设备?
那需要组态软件和相应的通讯线。

楼主:
就是把got1000触摸屏上的内容显示到电脑上,求给个可行方案吧!差点被老板逼死了

网友B(2011-09-12):
三菱的触摸屏有在线模拟么?

网友C:
做个组态,和屏并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