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X通信问题(三菱PLC)

楼主(2011-06-26):
我的电脑是64位操作系统,梯形图没问题就是与PLC连接不能数据传送。也就是不能写入。请师哥师姐们知道的告诉菜鸟吧,谢谢!
工控组态

网友A:
你装的那个版本的软件
工控组态

网友A:
com口设对了吗?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串口、通讯线等

网友C:
64位的当然连不上了,建议在WIN7里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装32位的操作系统,这样就跟以前的一样了。

网友D:
楼主没有咱们急

楼主:
64位的当然连不上了,建议在WIN7里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装32位的操作系统,这样就跟以前的一样了,怎么装?我也急,有些事是急不出来的

网友E:
虚拟机不会装吗?不会的话就换系统吧 现在视窗的系统就xp舒服点。

楼主:
通信接口没问题,显示正常但不能数据传输.我没什么文凭,是自学的,32 位的我可以做好,64位通信问题解决不了等于没学,在说时代在进步,不能老是停止不前吧,

网友F:
或是com没设对...

网友G:
设置没问题就是电脑系统问题了

楼主:
com没设对好了,也连上了

网友H:
经验教训,细节决定成败,谢谢分享!

楼主:
大师们,就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I:
截个图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0):
有高手说可以用,能指教下吗?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