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关于200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1-06-26):
请教各位大大!!!
200有没有批量复位的指令,就是像三菱的ZRST的指令一样,小弟刚接触西门子的PLC!!!

楼主:
咋只有看的,没有回复的哇!!!求高手!!!!!!!

网友A:
有呀,只要把复位指令R下面的1改成你想要复位的位数就可以了,想复几位就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