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这条程序怎么解释比较好。

网友A:
每隔50MS,模拟电位器1的值除以20+5送入D2中。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渤海边) 热心助人

网友B:
    DIV   除法
    D8030/D8031   FX1N/1S的两个外部电位器所对应的寄存器,调节电位器时,电位器中的数值I在0~255间变化。
    ADD  加法
    综合以上,就是使D2的数值随电位器的调整在5~17间变化。
  • 下载积分:+2(超级菜青虫)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xlqlh)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渤海边)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又学到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隔50MS,模拟电位器1的值除以20+5送入D2中。

    为什么是50MS而不是100MS呢。M8012不是产生100MS的脉冲吗。

网友D:
    这个程序实际应用的不多,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好这么用过。多谢1楼和2楼的两位老大精彩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50MS而不是100MS呢。M8012不是产生100MS的脉冲吗。

    M8012是100MS脉冲,但是它的占空比是50%的脉冲,即导通50ms截止50ms,所以说是隔50ms

网友E:
    多谢hxl202319 大哥的解释,好多指令我没用过,又学习了。

网友F:
    非常感谢,学习了
    秦汉

网友G:
不错,长见识了,FX的特殊指令没用过

网友H:
哎,多看看书呀,很基础的

网友F:
我今 天给客户用的FX0他的地址是D8013,监视后找到的,各位以后注意
秦汉

网友I:
好多指令我都没用到,学习。。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J(2011-07-27):
我顶hxl202319 大哥

网友K:
简单的运算 高手们都解释清楚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拿分走人

网友L:
“M8012是100MS脉冲,但是它的占空比是50%的脉冲,即导通50ms截止50ms,所以说是隔50ms”
既然导通50MS,截止50MS,周期还是0.1S,那怎么说是间隔50MS??,应该是每0.1S接通一次吧!

网友M:
学习了,请教一般FX常用应用指令有哪些啊?

网友N(2011-12-10):
学习了,特殊指令很重要啊

网友O:
应该是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