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在给触摸屏下载新的程序画面时,是否必——————

楼主(2011-06-26):
请教:在给触摸屏下载新的程序画面时,是否必须连接上PLC才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A:
给触摸屏下载新的程序画面,不必连接PLC.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给触摸屏下载程序是PLC是不必要连接的,但一定要连接触摸屏
。

网友C:
连接触摸屏直接搞。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