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急!
!!!

楼主(2011-06-26):
最近想做三菱FX2Nplc与东元7200MA变频器的通讯实验,变频器上同讯接口上有S+和S-两个接线端子,该与FX2N-485-BD通讯板上的哪两个接线端子连接啊?(具体哪个接哪个)

网友A:
就两个接线端子吗?接RDA.RDB短接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看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没了,变频器上就这两端子~~一楼可不可以具体讲明白点?谢了~
请教各位师傅~~~~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