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ROFACE这个功能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1-06-26):
前段时间看到的机器,通过PLC的一个输入点(是一个钥匙开关),控制屏幕上参数修改允许和修改禁止(这个参数是温度)钥匙旋到禁止上,你点屏上的设定温度数据框时,没反应,这时数据框只会显示你最后一次设定的温度,当钥匙旋到允许上,你点屏上的设定温度数据框,就可以弹出数字键盘进行修改设定了。设定完成,数据框内显示你最新设置的温度…求解答,GPIII软件里这个功能在那?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PROFACE的我没搞过,三菱GT15的我倒是做过,原理是: 温度设定按钮有安全等级,钥匙开关到允许一侧,在PLC程序里写一句,让温度设定安全的等级不起作用,或者相当于设定密码验证通过。。
等楼下的高见

网友B:
这个应该一般的屏都能做到吧

网友C:
樓主看看附圖或許有些幫助
下载积分:+5(月泽) 感谢版主热心指点!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E:
方法很多,用KD本身有个互锁位地址;用k-tag也有个输入触发地址,可以通过控制触发条件来控制输入激活和弹窗激活;另外还可以结合脚本来做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互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