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我想做一个两轴伺服控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做过的两轴伺服控制的样例,给一份参考一下,谢谢了,可以QQ联系我,也可以发我QQ邮箱,869694152

我准备使用,三菱触摸屏,三菱PLC,三菱伺服驱动器,三菱伺服马达
好好学习

网友A:
我也想要啊 QQ:425713902@QQ.COM

楼主:
你想要,给你一份,不过有几条指令没有看懂的。请看懂的朋友,给说明一下,
TO        K0  K3  K0           K1
DTO   K0    K4  K10000  K1
这两条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DMOV   K - 250000    K102
DOV     K0                   K104
这两条指令没有写到程序中去,可能那里有错误,无法写

请给说一下,谢谢了,上面有一个也要这个程序的,我已经放在上面了,你可以下载看一下,我的问题也帮着解决下
附件: 两轴控制调试.zip (13 K) 下载次数:877
好好学习

网友B: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公共公共个公共公共个公共公共个
  • 下载积分:-1(wsir123) 不良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想要,给你一份,不过有几条指令没有看懂的。请看懂的朋友,给说明一下,
    TO        K0  K3  K0           K1
    DTO   K0    K4  K10000  K1
    这两条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DMOV   K - 250000    K102

    前二条是有的 TO  是入的意思,KO是0号模块号
    K3是3号设置数,K0是3号设置里的设置数(相当于公司里还有个子公司),K1是读出资料字元件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D:
    用三菱定位模块应该好做的

网友E:
    定位模块好贵的!!!

网友F:
    三菱定位模块应该好做的

网友G:
    额,看说明书有样例的

网友H:
    三菱定位模块

网友I:
    我想看看用三菱运动控制器控制2轴的,Q173/Q172无所谓,利用凸轮曲线控最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啊?

网友J(2011-07-26):
三菱定位模块,我司供应,020-81617289

网友K(2011-10-24):
三菱的CPU模块不是有高速输出点的吗?可以输出高速脉冲的啊,两轴控制不需要使用专门的定位模块吧。

网友L:
公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