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其中 M15000是什么意思? 似乎与伺服放大器有关?
还有就是如何在GX Developer中输入这个M15000?而且不止有M15000 ,
下面还有M15001、M15002等等

网友A:
好像 不是 三菱的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 不是 三菱的吧

是三菱的 确切无疑 设备的马达,伺服都是三菱的

网友C:
程序就这么一点怎么能看的出来呢,下面还有更多的吧,不是三菱吧,三菱的特殊继电器都是从M8000开始,  普通的继电器也没有那么大的值啊看看PLC,如果是三菱的,你看看是那个系列的

网友D:
这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E:
好像控制轴的吧,应该把PLC型号告诉大家

楼主:
PLC型号 Q06UDEHCPU
这是韩国人编写的程序 注释是韩文的
像 M15000就是SERVO 停止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控制轴的吧,应该把PLC型号告诉大家

应该是控制伺服的 伺服的型号MR-J3--350B
马达型号 HF-SP352B

网友F:
看下PLC参数的内部继电器设了多少K?

网友G:
查查手册啊。

网友H:
是不是特殊的寄存器啊!!!!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PLC参数的内部继电器设了多少K?
M容量是8K,现在问题是我想把M容量设置成16K,如何在GX DEVELOPER上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q系列?
没错 Q系列

网友I:
优化程序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