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32BD,无协议通讯,请教高手,还在外地调试,急!!!

楼主(2011-06-26):
正做一项目,用FX232BD无协议通讯,
LD M8000 RS D100 K1 D200 K2
LD M8123 RST M8123
请问,程序有问题吗?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发十六进制数01,怎么发不通?
还在外地调试呢,急,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光RST了接收继电器,需要发送的继电器SET,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前呼后应的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2位。问题已解决,是线的问题,232总线是要用交叉线,我调试用的是一根2,3直连的线,程序再设置D8120。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