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1250A的电流选多大截面的线

楼主(2011-06-26):
如题,最好帮忙解释下计算依据,还有需要什么保护,就装一个断路器就够了吗,有几个大直流电机和N多小交流电机,还有一些电热丝,就这些负载

网友A:
每路最好分开控制,这样太危险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好好規劃一下,分部控制

楼主:
能分开早就分开了,总电源线能分开?不可能把设备全部拆开,把线都剪掉吧,有人知道截面怎么选取吗?感谢啊

网友C:
貌似要600mm2以上的铜芯线,不知道有这规格不

网友D:
铜缆如果每平方毫米的载流量为6安培,1250/6=208mm平方,用3X240+180的缆就差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E:
300平方铜线要两条并用,如果线路长还要加大。

网友F:
两根600mm2的并行差不多,电流有集肤效应,截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承受电流越小。

网友G:
2组300mm2的即可,本公司1300A的电流
下载积分:+1(fxh19861017)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H:
1250A的电流是设备总电流啊,你最好把设备电流分开说,再设计,总电流1250A的应当装单独变压器供电最好

网友I:
我认为这么大的电流就不能使用铜导线了,应该使用铜排了。

网友J:
按1250A/2.5A/mm2计算,不过最好分成几路,每路按一个断路器。

网友K:
3支3*240

网友L:
这个还要大家在这算,在这总结经验吗?计算一下容量,查表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M:
最好要确认线路输送距离(多长)及输送环境及环境温度;输送电线选型(橡皮垫了·塑料电缆·或单芯电线);要的话资料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运算一下!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自己去查表也能行(380KW)。
相互学习

网友N:
单根250MM2就足够了,低压,低频交流电没有趋附效应,可以按足平方算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铜缆如果每平方毫米的载流量为6安培,1250/6=208mm平方,用3X240+180的缆就差不多,仅供参考。

这么大电流还这样算法,那就错了。

网友P:
考虑使用不低于600平的铜排

网友Q:
计算一下啊,家园有计算软件

网友R:
这个电缆要600MM2,要300双并.造价太贵了

网友S:
铜线用300平方以下的,1250A的电流一定不行,建议用到600以上。

网友T:
好要确认线路输送距离(多长)及输送环境及环境温度;输送电线选型(橡皮垫了·塑料电缆·或单芯电线);要的话资料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运算一下!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自己去查表也能行(380KW)。

网友U:
不知道1250A的数据是怎么得的,是实际工作电流还是预算数据,因为阻性和感性负载同样的电流对应线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线径计算也不是说每平米多少A,另外还跟型号,环境,敷设方法,距离有关系,但总的来说,这么大负载最好离电源越近越好,不然压降和线损会很大,也不经济,你不仿去查一查电工计算手册,或许会有帮助。对于总线电源断路器也只能选用万能断路器

网友V:
如果是从变压器到低压柜距离近,600的单电缆应该够了,要是母排400的铜排足够!

网友W:
1250A的负载,同时都在工作吗?

网友X:
你打电话问线缆的厂家,就问他们厂多少平方的线安全载流是多少,很容易就知道了需要用多大的线了,每个厂家生产的线缆安全载流也会不太一样的,因为材料的差别比较大。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厂用的BVV铜芯线120平方毫米的安全载流是365A。还有你的设备不能光看设备的电流之总和,一般直流电机运行时电流不会和电机铭牌上一样的。但是要考虑电机堵转时造成大电流。

根据经验我估计你用两条180平方毫米的铜芯BVV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仅供参考)

网友Y:
2条600的

网友Z:
所有电机同时工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X:
你打电话问线缆的厂家,就问他们厂多少平方的线安全载流是多少,很容易就知道了需要用多大的线了,每个厂家生产的线缆安全载流也会不太一样的,因为材料的差别比较大。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厂用的BVV铜芯线120平方毫米的安全载流是365A。还有你的设备不能光看设备的电流之总和,一般直流电机运行时电流不会和电机铭牌上一样的。但是要考虑电机堵转时造成大电流。

根据经验我估计你用两条180平方毫米的铜芯BVV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仅供参考)

你就用两条180的线去试试看,再说貌似只有185没180的规格吧

网友AA:
用一条800 平的或者用3条300的。如果需要我可以定做。QQ435039594

网友AB:
嗯 ,29楼,说的不错,  我算出来的是要用721平方  楼上说用800 也错不到那去,算出来了让他大一点最好,但是不要大的太多了,人家都会说人浪费了,  我的算法是,你有多大的功率,就X1.732 在除3 这是每根线的电流,          在这我给你讲解一下,     上面的1.732是这因数, 这个数只能算380的电压  除以三是因为刚算出来的是三相的总电流,  一除就出来一根线的电流了,

网友AC:
1250的电流,载流量不能超过1平方2A,还要考虑进线的长度和线路最大负载的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大或频繁启动,最好选1平方1.5A的载流量,而且用双线比单线好。为啥不把负载分开,进线开关一个,再分几个负荷开关?

网友AD:
根据电工手册,导线在25度时,橡皮绝缘铜电线300MM2明线敷设安全载流量是670,那么用3组300*2的就能达到1250A的要求。12楼的兄弟怎么算的3*240. 仅供大家参考,我这里资料也不是很全
以爱国为中心,以客户为己任。
自主决定命运,创新成就未来。

网友AD:
还有
低压380、220V三相供电系统中,各相均匀负载,COSA=0.8
年最大负荷小时为5000小时(也就是208*24H)铜芯导线截面积计算S=0.84P
功率P按每千瓦2A计算
S=0.84*1250/2=525MM2
如果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底线的截面积计算方法我还清楚。
仅供参考。交流经验最重要。
以爱国为中心,以客户为己任。
自主决定命运,创新成就未来。

网友AE:
能分开早就分开了,总电源线能分开?不可能把设备全部拆开,把线都剪掉吧,

网友AF:
10楼说的对,这应该用铜排

网友AG:
按照楼主描述的情况,现场可能不方便用铜排。0.6/1KV   240mm2的交联聚乙烯电缆3+1或3+2结构的额定载流量397A,独芯的额定载流量为630A左右;0.6/1KV   300mm2的交联聚乙烯电缆3+1或3+2结构的额定载流量445A,独芯的额定载流量为740A左右。建议采用双240或双300独芯电缆供电,或者采用3根 300mm2的交联聚乙烯电缆3+1或3+2结构电缆供电。另外,楼主要进行无功补偿,这样实际工作电流就没这么大。

网友AH:
最好用4根300mm2的铜线,电流越大,电流密度越低

网友AI:
应该最少要600平方的电线,还要国标的,两组300平方也行

网友AJ:
什么设备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X:
引用 网友C:

你就用两条180的线去试试看,再说貌似只有185没180的规格吧

我们工厂的总功率就有450KW,直流电机最大的电流也有188A,我就是用的120mm的线双线并走,长度120米,现在所有的设备开启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的问题你不能把所有的电流加起来算铜线的大小。像挤出机一样,虽然总功率达到了200KW,电机和加热器同时启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X:

我们工厂的总功率就有450KW,直流电机最大的电流也有188A,我就是用的120mm的线双线并走,长度120米,现在所有的设备开启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的问题你不能把所有的电流加起来算铜线的大小。像挤出机一样,虽然总功率达到了200KW,电机和加热器同时启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要是瞬间电流还用在这讨论

网友AK:
电流怎么大配电房变压器够大吗,如果非得这样的话就用交联电缆4根240mm2配电房用万能式断路器

网友Y:
汗    说错了 哎 2条300的  1250ma   是设备全开 还是 去除备用的 啊

网友AL:
引用 网友G:
2组300mm2的即可,本公司1300A的电流

正解,呵呵~~!

网友AM:
认同14楼说法,楼主的问题太直接。能不能详细些

网友AN:
走铜排呗 电流带不动 还可以走双铜排跟电房一样

网友AO:
用一相2X300mm2,载流量636A/条X2=1272A,普通电缆线。OK!
【共计10条(3相U、V、W,9条300mm2,1条N,X300mm2)+(1条PEX25mm2)】。

网友AP:
最好用铜排

网友AQ:
2组300mm2的即可

网友AR:
支持14楼的说法,首先的知道你的施工长度才好定,如果小于20米以内,可用240mm*3的电缆;如果大于20米,每大于5米,加一个平方毫米;

网友AS:
引用 网友AO:
用一相2X300mm2,载流量636A/条X2=1272A,普通电缆线。OK!
【共计10条(3相U、V、W,9条300mm2,1条N,X300mm2)+(1条PEX25mm2)】。

同志你哪里来的10条呀?

网友AO:
错了不好意思,是用一相2X300mm2,载流量636A/条X2=1272A,普通电缆线。OK!
【共计8条(3相U、V、W,6条300mm2,1条N,X300mm2)+(1条PEX25mm2)】。

网友AO:
线路长于250米就去掉N线,省钱。不过N的接地电阻不大于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