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条程序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2011-06-26):
DMOV K-250000 K102
DMOV K0 K104
我今天下载一个两轴的伺服带PLC控制的程序
写到这两条程序是写不进去,
同时也不理解两条含义
好好学习

网友A:
不是那样写的吧 大哥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是D102,D104吧

网友C:
DMOV K-250000 K102
DMOV K0 K104
没有这种数据传送的,K102, K104
会是地址吗,可能吧
秦汉

网友D:
这是错误的,

网友E:
肯定是错误的移动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下载的三菱MR-J2S-A的说明书,上面附带的程序,我照样编写上去的,同时有两条没有写上去,请大家看看
好好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下载的三菱MR-J2S-A的说明书,上面附带的程序,我照样编写上去的,同时有两条没有写上去,请大家看看
唉 最好不要太信说明说了我第一次用2DA时上面附带的接线图是错的害得我往死里找自己的程序错误结果是说明书上的接线图画错了。

网友G: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