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S7300 总线连接器A1\B1\A2\B2怎么接线?

楼主(2011-06-26):
请教:S7300 总线连接器A1\B1\A2\B2怎么接线?这4个点都是什么意思?我看A1接PROFIBUS的绿线,B1接PROFIBUS的红线。

网友A:
那个DP头上不是标了进和出的箭头的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总线连接器上的开关“ON”是断开A2;B2同时接入负载电阻。所以A1;B1为一组。A2;B2为另一组。使用时首;未开关打到“ON”位置,其余将开关打到“OFF”位置。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