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6.5文字问题

楼主(2011-06-26):
请问诸位大侠,我使用海泰克ADP6.5软件时,输入的静态文字为何显示的是一些不规则的字符啊?跟日文一样的,要如何转换啊?谢谢

网友A:
字体选择不合适
你选用16X16的方式就行了
默认的是8X16的,用于显示英文可以,中文就不行了。
下载积分:+2(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B(2011-11-15):
将文字的尺寸设定大一点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