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求助

楼主(2011-06-26):
旧设备改革要增加新设备,对原来只有2862步的Plc增加程序,估计需要到6000步左右,联机通讯编入程序到3998步时,无法再继续编写程序,提示:Plc容量不足!可是我查看plc参数,程序容量可以容纳8000步,想问下兄台此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编写一段程序后就变换一下,勤变换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1 楼说得对,优化程序也可以减少容量
秦汉

网友C:
也没有注释

网友D:
参数---PLC参数--内存容量设值,看看是设定的8000?还是4000?

网友E:
我很好奇,一台什么设备程序要6k步,建议程序做精简一些,每次变换写入的时候不要超过128步

网友F:
FX2N 8000步完全可以 写好128步以前要转换不然转换不了 注释那里可能把内存占了

网友G:
还真有内存出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