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6):
s1正转s2反转,a1.ac 0-10v模拟量输入开机以后正反转都没有反应要设定那些参数?各位大侠帮帮忙啊!我翻了一个下午的说明书看到有一个 U1-10 的好像要设定都是在变频器上找不到U1-10

网友A:
a1.ac 0-10v模拟量输入有模拟电压输入吗
  • 下载积分:+5(李嘉源) 有啊就是用com短接s1 s2 ..
  • 秦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ac 0-10v模拟量输入有模拟电压输入吗

    sc和s1短接运行灯都不亮

网友A:
    那你应把运行命令改为外部端子控制,同时给出运行频率,两者确一不可,看参数说明
    秦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把运行命令改为外部端子控制,同时给出运行频率,两者确一不可,看参数说明

    是外部控制的频率是用编码器跟踪反馈给plc,plc再控制变频器,本来这个是台达的变频器改了安川的

网友A:
    你先把变频器独立的调试一下吧,然后再作判断
    秦汉

网友B:
    似乎是一个卷曲控制!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正确,b1-01=1。看上述情况应该是参数没设置对吧!
  • 下载积分:+5(李嘉源) 热心助人

楼主:
    已经搞定是多功能端子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