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烧电源

楼主(2011-06-26):
今天上午 , 我把一台三菱PLC FX 1N 60MT PLC 一上电 电源模块那里 就散了一下光 后面再通电 一个指示灯都不亮。PLC 没有接地。但机台的机脚结了地,用一跟电线连着机脚,另一端连接着顶针,把顶针插在厂房外面的湿地里,顶针只有一点头没有浸没在地里。不过,当时那段时间有点打雷,但是,我记不清,我当是上电一瞬间,是否厂房外面有雷击。我上电的时候,PLC电源模块那里 就散了一下光 ,然后,断路器跳了。而其他的开关电源,变频器没事,电控箱装在机架上,PLC接地端没有和机脚连接。

网友A:
如果电源没问题 拆了来看看吧

网友B:
烧一个是个例,没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