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信捷触摸屏+丹佛斯变频器+刹车电机能不能用脉冲输出控制长度

楼主(2011-06-26):
做一米的长度控制,要求在触摸屏里设定长度任意位置可以停止,可不可以用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正转达到要求长度?电机是刹车电机
比如说输出一个脉冲电机转几个毫米?那位好心兄弟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不可以,用伺服吧

网友B:
变频器做那么精太难了,如果要求精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C:
加编码器啦

网友D:
用步进马达也可以,而且较便宜

网友E(2011-12-22):
高精度编码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G:
如果控制精度不高使用:PLC+触摸屏+变频器+电机+编码器
不断向前

网友H:
变频器的接受脉冲只能改变它的频率。 加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