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输入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6-26):
plc应该是对数字时进行控制的,那么我们要输入的也应该是数字量,那么是不是输入与输出的模块也分为输入与输出呢,如果是的话,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样的模块,而是直接用基本单元的点输进去的,输进去的中数字量吗?我们所说的扩输入与扩输出是扩展的点数,那么我们所扩展的模块是不是也分为数字量与模拟量,它们与我刚才所说的输入与输出模块是不是一种?谢谢了,我被这些问题折磨了好久了.

网友A:
普通的输入在PLC中叫:输入影像寄存器:。输出叫:输出影像寄存器:。都是按扫描方式进行。所以说普通输入输出不分数字量还是模拟量。但是用模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三菱的模块有很多种,最常用的应该是2AD,2DA,4AD等等。模拟量就是把电压电流信号用模块转换成数字量的形式供控制要求的使用方法,至于数字量就是把外部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压电流的模拟信号供控制要求的使用方法。说的不够下边的朋友接着说。
大哥,什么叫普通的输入与输出,?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鼓励一下

网友B:
本人的语言组织能力较差对于理论方面的问题楼主还是多看看书,对于输入与输出问题关键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东西,plc现在是很成熟的产品,想要的基本都可以实现。

网友C:
扩展的模块有数字量和模拟量之分,你试验的时候没有用到模拟信号,就不需要模拟量得模块。

网友D:
只有模块才分数字和模拟信号的,要用什么模块就配什么形式的模块

网友A:
楼主留言:大哥,什么叫普通的输入与输出,?
按钮,行程开关之类的都是普通输入。
大哥,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PLC的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应该是模拟量和数字量中的一个,那么普通的输入与输出算是哪个?

网友E:
回楼主,可能是学校的实习人员,实习机的基本单元上基本上是集成了输入与输出的,不同的PLC型号集成种类不一样,普通的只集成开关量的输入与输出,也的型号集成了脉冲的输入输出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而在实际运用中基本单元上的点数通常是不够用的,所以就需要对外部物理输入输出进行扩展,有对应的扩展模块,如输入模块,输出模块,输入输出模块,还有一些特殊功能模块等等

网友F:
呵呵,其實你的理解基本都正確,不用困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