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7):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乱动作,比如说在威纶触摸屏上按启动按钮,还没有动作,显示的运行次数就乱跳,把程序重新下载一下就好了,我遇到过好几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障,等待解答

网友B:
有这种事?是屏的程序出问題了吧?刚好控制的是保持型软元件,无复位的途径,就只能重新下载了?

网友C:
我只遇到过单片机程序跑飞 PLC程序到现在为止除了我的程序写的不合理之外还真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D(2011-12-14):
接触的少没有听说过
谢谢老师

网友E:
程序不稳定,简单的说就是程序不行

网友F:
PLC都跑飞 那谁要用啊

网友G:
plc 也是有跑飞现象
锁螺丝机
start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网友I:
按照PLC的工作原理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1.程序本身有问题,造成死循环。 2.现场的输入信号有问题,应该在原有位置的不在原位,或者松动,或者输入信号有干忧,时开时断。
这两种情况第二种我在实际工作和现场调试中遇到过很多次。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接触的少没有听说过

网友K:
可能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