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不能仿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7):
学了三菱的对西门子一点都不了解,西门子仿真是要把编好的程序先导出再仿真?怎么我做的时候就不行呢?就是仿真不了,步骤如图
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07910.html

网友B:
将编辑界面放在主程序上进行导出,然后按你的方式试试。注意西门子没有200仿真软件推出过,有些指令也不能仿真。

网友C:
编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