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FX1s PLC上的电位器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1-06-27):
现在我用一台三凌FX1s 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但是电机运行时如果负载大点PLC的RUN指法灯就会灭,电机停止时又变为正常,我想应该是PLC的输出电流太小了,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PLC外部的两个电位器是不是可以调输出电流呀?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的,上面的电位器是用于调整定时器设定时间的模拟电位器。

网友B:
plc带电机,真厉害。

网友C:
就是个模拟电位器,可以用于定时器等,看你程序中怎么用

网友D:
三凌FX1s PLC上的电位器有什么用途,我还没用过,各位知道用什么指令吗
秦汉

楼主:
不好意思,说漏了,是控制步进电机的控制器,看来我只有外加一个电源了,谢谢各位

网友E:
对应寄存器D8030&D8031,数值是0-255,
可以做寄存器,定时器,计数器值的修改!
任何运用,存乎一心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
非常正确
引用 网友E:
对应寄存器D8030&D8031,数值是0-255,
可以做寄存器,定时器,计数器值的修改!
任何运用,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