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辅助继电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6-27):
把没有用到的输出继电器用作辅助继电器会有什么后果?
、

网友A:
没有用到的输出继电器是可以用作辅助继电器的,应该没有什么后果。

网友B:
没有用到的输出继电器是可以用作辅助继电器的。
会输出动作

网友C:
有良好的使用效果。

网友D:
可以使用,但一般中间继电器都足够多的吧,难道楼主中间继电器不够用,输出继电器用不完

网友E:
是啊,刚学PLC还是按步就班的比较好
秦汉

楼主:
可我遇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做了个机器手,在触摸屏上有4个按钮在运行时老乱闪。找了好多原因,也没弄好,但我想起来他们把输出继电器当辅助继电器用了。你说是不是乱闪给这有关?

网友F:
用来做辅助就不浪费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G:
把没有用到的输出继电器用作辅助继电器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1、如果执行程序里面有输出继电器的程序,硬件中也有输出继电器,那么此输出继电器将与用户程序一起动作;
2、如果执行程序里面有输出继电器的程序,硬件中没有输出继电器,那么此输出继电器与辅助继电器的作用相同。

网友H:
没事 不过最好留几个 备用输出点 万一哪个坏了呢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