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高手帮忙修理

楼主(2011-06-27):
为了学习,
我才在网上用了大几百元的钱,
买了一台FX1N-40MR-001的PLC。
今天收到。
通电后发现,
POWER灯亮,
RUN不亮,
ERROR灯闪烁,
过几秒钟的时间后,POWER和ERROR灯一起熄灭。
再过一段时间通电,又重复以上过程。
因闪烁时间较短,所以,无法检测。
晕,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因不好退货,想请高手帮忙修理。
QQ:823429356

网友A:
通上电先往里传一个正确的程序,看看有何反应!

网友B:
随便写个正确的程序传上去,如果还是这问题,那个你的PLC就坏了。

网友C:
先建个空程序传进去;看看是不是还这样!如果好了;说明是里面有一个问题程序!
相互学习

网友D:
先清空PLC内存再试试看。

网友E:
清空PLC内存

楼主:
请教高手:插上电源,迅速测量直流24伏只有2伏,是否能确定PLC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F:
硬件问题你应退货

网友F:
三菱PLC电源的电路图我本来发了上来,但被网管删了。

网友G:
24V没有的话估计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了。我建议你拆下电源模块。检测电源模块看有没有24V和5V的电压输出。逐步排查

网友G:
程序出错的话。POWER灯应该不会熄灭的.。

网友H:
一切等输入程序之后看效果再说,这是罪基本的方法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應該有問題了可能你修不了

网友J:
电源灯都息了,肯定是电源故障,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K:
PLC的毛病跟换,和程序无关

网友L:
24V有短路的

网友M:
听你这么说应该是硬件问题,不要花时间去研究错误的东西,这样你会更迷茫
秦汉

网友N:
应该是PLC的内部电源板有问题了,单独给PLC电源板供电试一下看24V输出正常吗

楼主:
我过细地记录了整个通电过程。
过程如下:
插上电源,
电源指示灯POWER亮,
RUN运行灯亮,
两.三秒钟后,
输入有10多个红灯亮,
输出有3个红灯亮,
两.三秒钟后,
输入,输出灯都熄灭,
ERROR闪烁,
两.三秒钟后,
POWER和ERROR一起熄灭。
要重新启动得过十几分钟。
晕,不知是何原因。
希望得到大家的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O:
你所购买的PLC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出现硬件故障,必须进行修理。

网友P:
你可能见到鬼了

网友Q:
买的时候 不测试下 啊 汗汗

网友R:
plc电源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S:
断开电源电路负载,测量电源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电路正常,建议还是退货吧。
想请高手帮忙修理

网友T:
我见到过这种毛病,买了二手的fx1s30mr用了两个月不到,出现和以上差不多毛病,拆开一查是电容坏了。

网友U:
可能是24V输出短路撒的,电源问题。

网友V:
PLC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W:
里面可能有错误的程序,清除PLC内存试一下
沧海一粟

网友X:
我能修联系我QQ5844183注明修PLC

网友Y:
电源板的故障!小心拆开看看电源板(有大电容的那块),是不是物流的时候摔坏了,如果你懂电子知识还是不要拆的好!找个会的人修理下

网友Z:
基本可以判断供电部分故障。。还是退货吧。。淘宝骗子多的很

网友AA:
着急等待结果中

网友AB:
我有一个旧的,200元,18678252238
想请高手帮忙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