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200A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哪个?

楼主(2011-06-27):
我用了LG-PLC K120的。控制伺服位置模式,我已经做到PLC输出脉冲,并且方向信号也有了,可是伺服电机不转,谁能告诉我,PLC脉冲要接在伺服驱动的哪里,方向信号端子要接在哪里?然后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伺服电机要设置一些参数的

网友A:
位控模式 有伺服ON 伺服报警 正转行程末端 反转行程末端之类的需要搞 手册上面应该有例子

网友B:
如采用增量控制,PLC Y0--PP Y1--NP Y2--CR

网友C:
似乎有两种输入模式,一种是集电极开路的,还有一种叫什么的忘记了,SERVO PACK里面有设置的

网友D:
PP 脉冲
NP 方向
OPC 24V+
VDD-COM短接
15,5,16.17跟10短接
3.4.19.21号参数都必须要设,

网友E:
手冊上有例子,找本手冊仔細看看,另外驅動器上有幾個參數要設置一下。。。。

楼主:
谢谢5楼的老师,真的动了,我弄了很多天了,今天才转了,真是谢谢了,我以前OPC没有供24V+,可是只有一个方向,我是用POSJOG 0000 M001 M002 命令按说明书上,M001给电应该反转的,可是不管用,不管怎样谢谢5楼的朋友

网友F:
MR-J2S供电方式有两种,你可以采用外部接法供+24V;另外内部也可以供+24V电源,建议采用内部供电,因为内部供电不会产生干扰现象。